关于速度环中速度差的问题

楼主(2015-11-13):
伺服菜鸟,刚接触伺服控制系统。目前对三环有基本的了解。但是对于速度环那里有一点疑问,特此请教一下大家。

速度环中,是通过速度指令和反馈回来的速度指令做差,然后得出的速度差来控制电机的速度。那么问题是速度差为零,那么是什么让电机保持匀速旋转的呢?

网友A:
是之前的速度差让速度环可以有一定的输出,使电机可以保持一定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