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选多粗的???

楼主(2015-11-13):
请教下,33KW的电机,火线用的16平方的,零线用多大?

网友A:
33KW电机是单相的?这个要根据电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以及使用场合选电线。

网友B:
最小6mm²。三相平衡时,零线选择与负载大小无关,与负载性质有关系。

网友C:
这么大功率,为什么不用三相?

网友D:
两相电机,进线出线一样粗吧??如果是三相电机,那应该是有一根地线没有零线

网友E:
如果做保护接零的话,最小10平方毫米甚至更大,因为要保证断路器保护动作;

如果只是三相电机运行,零线完全不需要

网友F:
这是一张电机接地线标准表,可以提供参考!

网友G:
有国标的:

火线16平方以下,地线选择:Q=Q;

火线16~35平方,地线选择:16;

火线35平方以上,地线选择:Q=Q/2

网友H:
这个

火线16平方以下,地线选择:Q=Q;

火线16~35平方,地线选择:16;

火线35平方以上,地线选择:Q=Q/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