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模拟量模块问题,请专家解答,太神奇了

楼主(2015-11-13):
6ES7331-1KF02-0AB0 模块上有4MA信号,但PLC程序里所以通道的PIW显示-32768,换过模块也不行。我的是压力变送器24V的2限制供电,我旁边还有个系统,用的一样的CPU和模拟量模块和传感器都用的一样,那边的显示都正常,就这套我什么都换了,程序都重做都是显示为—32768,请老师解答急急急!

网友A:
画张接线图以及模块背面的量程块怎么配置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百度上面出现那么多就没有说怎么解决的

楼主:
接线和硬件组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张接线图以及模块背面的量程块怎么配置的。

请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画张接线图以及模块背面...

图在什么地方呢?

另外,什么都没有问题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上面的CAD图和照片没有看到吗

网友A:
将模块上端子10和11短接试试看。

网友B:
软件上没有问题的话就看接线了,从传感器来的信号也有,就查从端子到模块的接线,然后再查模块的量程卡设置的是电流型的?

楼主(2015-12-17):
最终是电流信号采集干扰问题

网友C(2019-06-14):
引用 楼主:
最终是电流信号采集干扰问题

干扰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