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气缸常见故障及学会气缸维修技巧?

楼主(2015-11-13):
设备在于保养,不在于维修,平时保养的好,就不会有维修。我们不建议对气缸进行维修,但是有时为了应急使用,我们建议大家对气缸漏气、不动作、动作缓慢或串气的现象可以进行简单的维修。下面我们将介绍气缸常见故障的判断及基本维修技巧: 气缸常见故障的判断及基本维修技巧:

气缸的基本组成部分及工作原理:

     以气动系统中最常使用的单活塞杆双作用气缸为例来说明,气缸典型结构如下图所示。它由缸筒、活塞、活塞杆、前端盖、后端盖及密封件等组成。双作用气缸内部被活塞分成两个腔。有活塞杆腔称为有杆腔,无活塞杆腔称为无杆腔。
      当从无杆腔输入压缩空气时,有杆腔排气,气缸两腔的压力差作用在活塞上所形成的力克服阻力负载推动活塞运动,使活塞杆伸出;当有杆腔进气,无杆腔排气时,使活塞杆缩回。若有杆腔和无杆腔交替进气和排气,活塞实现往复直线运动。气缸工作原理 : 压力空气使活塞移动,通过改变进气方向,改变活塞杆的移动方向。

气缸常见故障的判断及维修技巧:

1.好的气缸:
用手紧紧堵住气孔,然后用手拉活塞轴,拉的时候有很大的反向力,放的时候活塞会自动弹回原位;拉出推杆再堵住气孔,用手压推杆时也有很大的反向力,放的时候活塞会自动弹回原位。

2.坏的气缸:
拉的时候无阻力或力很小,放的时候活塞无动作或动作无力缓慢,拉出的时候有反向力但连续拉的时候慢慢减小;压的时候没有压力或压力很小,有压力但越压力越小。

3. 一般磁性开关是不容易坏的,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经常会遇到磁性开关不工作,没有信号输出的现象,这是因为磁性开关的位置安装发生了变化,导致其感应不到气缸中的磁铁,这就要求我们要经常检查它是否紧固。

    我们不建议对气缸进行维修,但是有时为了应急使用,我们建议大家对气缸漏气、不动作、动作缓慢或串气的现象可以进行简单的维修。首先使用卡簧钳将气缸尾部的的卡簧(螺丝)卸掉,将气缸活塞取出,活塞上面会有一个橡皮圈,一般气缸不动作、动作缓慢或串气都是由于这个橡皮圈磨损过多造成的,将橡皮圈取下,然后再将新的橡皮圈装上,最后将气缸缸体清洗干净并确保两个进气口通畅,一切OK后将缸体内壁擦少量的无杂质的黄油再将气缸尾部的的卡簧装好,这样修好以后一般还可以延长该气缸一年到二年的寿命。

设备在于保养,不在于维修,平时保养的好,就不会有维修。

   1、爱护自己的设备,经常保养擦拭,保持清洁;
   2、不超负荷使用设备,不违规使用设备;
   3、出现故障要耐心排除,不能使用蛮力、暴力;
   4、精细部件要维护认真,不能使用钝器或尖锐物件敲击顶戳设备;
   5、易损件准备齐全,图纸更新速度快,都能大大缩短维修时限;
   6、平时多多观察设备运行状况,预防设备故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