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伴热带的维护

楼主(2015-11-13):
电伴热带的选型设计、安装施工固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维护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关系到整个系统的安全运行、伴热效果以及使用寿命等问题。现就电伴热带的维护提出如下建议:

(1)电伴热带投入运行后,要根据电伴热带的备案资料(含安装位置、电气原理图、电伴热系统示意图)在管道上作出必要标记,根据电伴热管道走向, 在保护层外沿线上贴出警示标牌,特别是地上管道。操作或保养、检修时须走管道上面平板踏步,严禁踏踩管道外保护层。

(2)制订电伴热管道的操作、维护规程。

(3)投产后的电伴热管路若蒸汽扫线,必须在停电2h后进行。

(4)在每次排除故障后或定期检查时,主要应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a)检查所有电伴热带保温材料外部的防护层有无损伤。

(b)检查所有的接线盒及接线点和温控器-恒功率伴热带. 是否受到腐蚀和潮气的侵蚀。

(c)检查对恒功率电伴热带温控器温度控制点是否准确。

(d)检查控制电缆是否腐蚀、破损,配电箱内熔断器、指示灯等是否正常。

网友A(2017-09-09):
一般情况下,电伴热带都有保温材料包裹,它的外部防护层是否完好根本就无法目测。实际工作中,每周测一下电流,看实际电流与设计电流的差别。每年测一下绝缘如果在500V大于550兆欧就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