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运行前准备和调试的重要性

楼主(2015-11-13):
与通常的仪表一样,电磁流量计在安装、接线完毕后,正式投入运行之前,应该检查以下安装、接线是否正确,仪表是否能正常工作。
仪表投入运行前,传感器必须充满实际测量介质,通电后在静止状态下作零点调整。投入运行后亦要根据介质及使用条件定期停流检查零点,尤其对易沉淀、易污染电极、含有固体的非清洁介质,在运行初期应多检查,以获得经验,确定正常检查周期。
在此必须强调指出,对于一些缺乏使用经验的单位,仪表安装运行人员应该认真阅读相关的电磁流量计安装使用说明书中有关的技术说明,对于初次运行中所遇到的问题,要善于分析思索。整套电磁流量计是已在制造厂流量校准装置上调整校准好的,只要核对传感器和转换器配套号、仪表系数是否正确等,一般不经任何调整就可以投入运行。把原来调整好的整套仪表搞乱。
对有条件的用户,应该在仪表投入运行前测量和记录传感器的几个基本参数。
1.励磁线圈的绝缘电阻(励磁线圈对仪表外壳或地的绝缘电阻);
2.电极的接触电阻   传感器内充满液体,测量电极与接地端之间的电阻值,两电极的接触电阻值应大体上相同。
3.电极的绝缘电阻(传感器空管时,两电阻对仪表外壳或地地绝缘电阻);
4.励磁线圈的冷电阻值(即励磁线圈漆包线的铜电阻值);
这些数据对运行一段时期后传感器出现故障的原因分析是很有帮助的。例如,接触电阻变大了,可能沾污物是绝缘性沉积物;接触电阻变小了,可能沾污物是导电性的沉积物;两电极的接触电阻变化时,表明电极很可能被沾污了;两电极接触电阻不对称了,表明两电极受污染的程度不一;电极和励磁线圈的绝缘电阻下降表明传感器受潮的程度;当绝缘电阻下降到一定程度,将会影响仪表的正常工作。励磁线圈的冷电阻值是保证励磁线圈正常的参数。

网友A:
学习了。感谢分享!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