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电机连接需要加什么元件

楼主(2015-11-13):
PLC连接电机要加什么元件?

网友A:
楼主你好

PLC无法直接连接电机

可以用PLC控制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再用接触器控制电机

发给电路图给你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

图1|电机电路,接触器接通,电机工作

图2:PLC控制继电器的电路,PLC

根据控制程序运行后,输出信号驱动继电器触点动作,驱动接触器。

图3:继电器触点闭合后,接触器线圈闭合,接通图1中的电机电路,电机工作。

网友B:
加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PLC驱动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带动交流触接器,交流接触器带电机

楼主:
回复内容:明白了,图文并茂,谢谢你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PLC无法直接连接电机可以用PLC控制继电器,...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B:
加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PLC驱动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PLC无法直接连接电机可以用PLC控制继电器,...

     太强大了

网友D:
这个要看你连接什么电机。

要是控制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PLC需要驱动交流接触器,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

要是控制伺服电机,PLC和伺服驱动器连接,用开关量(单端)信号转差动信号发送板可以发送位置指令,控制电机运动。

要是控制步进电机,PLC和步进驱动器连接,用开关量(单端)信号转差动信号发送板可以发送位置指令,控制电机运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线性)信号互转开关量(单端)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楼主:
回复内容:调输送带的速度,用什么电机合适?小型实验室用的,谢谢您的回复!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你连接什么电机。要是控制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

网友E:
对于小功率接触器PLC可以直接驱动,只要规格选择合适!

还有就是PLC可以直接连接变频器驱动电机

楼主:
回复内容:嗯,想用变频器调节电机转速,变频设备是不是很贵啊?用什么方案可以实现成本低又能控制电机速度?谢谢

引用 网友E:
对于小功率接触器PLC可以直接驱动,只要规格选择合适!...

网友D:
输送带调速变频器还是有优势的,根据电机的额定功率进行选择变频器容量。小型试验室估计三相电源可能性不大,这样可以选单相220V供电的小型变频器,要是小型传送带,一般0.75KW的变频器还是可以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调输送带的速度,用什么电机合适?小型实验室用...

网友F(2018-08-22):
PLC带动驱动的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带动带动接触器,接触器启动电机

网友G(2020-06-16):
如果是控制普通电动机的正反转,PLC需要驱动交流接触器,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