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DIY数控车床

楼主(2015-11-13):
想DIY数控车床,但由于是新手,不知如何下手,想请论坛的高手指点一下:

DIY组装一台数控车的话,除了MACH3-USB运动控制卡,还需要哪些配件。多谢!

网友A:
出Mach3-USB卡外,您最起码要有一台普通车床,然后需要的有:

1、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根据车床的大小进行选择电机的额定扭矩。

2、主轴变频器,同样根据车床的大小进行选择。如果主轴不需要转速控制可以不用变频器。

3、控制变压器和步进或伺服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