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变频器替代ACS800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5-11-13):
用户有一台ACS800-04系列变频器坏了,想换一台ACS880系列的,不知道参数怎么设置

ACS800参数

1001  现场总线

1003  正转

1102  EXT1

1103  现场总线给定

1601  YES

 通讯组参数

5102  地址

5103  波特率

5104  PPO类型

5106  电流

5108  转矩

求助下:ACS880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才能彻底替代ACS800 而PLC的程序不用变?

求教高手指导啊?

楼主:
ACS800速度标称值是额定转速对应20000,ACS880对应多少呢,怎么才可以把ACS880的也转换为20000呢,设置那个参数啊,求帮忙了!!!

网友A:
我在研讨会好像问过,可以直接替代,改原来一样的参数先试试,注意看好参数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研讨会好像问过,可以直接替代,改原来一样的参数先试...

你自己用过没有,详细说下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把原来里面的参数抄出来,根据说明书,把相同功能的参数设置到新变频器即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差分(线性)信号互转开关量(单端)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把原来里面的参数抄出来,根据说明书,把相...

ACS800控制的是16进制的,ACS880是32位的

楼主:
是不是没人用过啊?还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求答案?求真相?

网友C(2016-11-28):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系统其他的都没变,现在把变频器有ACS800换成ACS880,请问可以直接换吗?

网友D:
回复内容:可以直接替换,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系统其他的都没变,现在把变频器有...

网友E(2017-01-02):
30.11=-2000,30.12=2000

网友F(2018-03-23):
楼主会设置了吗?

网友G:
一直用ACS880,没用过800

网友H:
       酷酷的 81jpw.com

网友I:
等楼主会了 分享一下!

网友J(2019-03-13):
楼主整好了没    赶紧更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