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胜315亚弧焊机焊缝发黑怎样修复?

楼主(2015-11-13):
长胜亚弧焊焊缝发黑,其余正常,电磁阀在焊接的前几秒从焊枪里有很大的一股气流,但是过几秒钟好象气就很小了,延时的时间调到几十秒也是这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求助帖怎么发到论坛公告区了,没用过焊机!

网友B:
有调压的压力表没有?   把压力调到5左右,再试一试

楼主:
谢谢!我明天试一下,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C:
是气路不通畅吧,气路不通畅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查流量表和电磁阀进气端滤网

楼主:
你们说的情况我已经检查过,目前我还在找原因,谢谢你们的提醒!

网友E:
大约2个问题:1是机器的问题,比如气路和阀等。。。2是焊材和母材的问题,清洁度是否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