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大问题

楼主(2015-11-13):
这这个东西哪位朋友有遇到过吗?

网友A: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B:
负载多不?  你空载试一试, 很有可能是负载过重,变频器功率过小,启动不起来,粗略算了一下,6KW多,再乘以1.5倍 就9KW多了  ,选个10KW的再试一试,

网友C:
看不清楚图片啊。直接打字吧。

网友D:
看不清图片..................

网友E:
这图片看起来费劲,眼晕

网友F:
图片看不清楚  你换个图片

网友G:
在哪里截得屏?

俺眼睛不好看不清

网友H:
看得真费劲,想帮忙,但眼睛不好使,看不明白都是些什么字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

楼主:
说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吧,是这样的,这种电机在120HZ时是额定频率,那么我们的变频器在低频时加载的电压过高,后来我自己设了四条VF曲线,在0-30HZ时加载百分之8的电压,30-60HZ时加载了百分之50电压,60-90时加载了百分之75电压,90-120时加载了百分之百电压,就好了,试过了0-30HZ最关键,电压不能高过百分之12,试了将变频器额定频率写为120也不行,只有自己写的VF曲线才可以,就是这样,朋友们,谢谢你们了。已经搞定了

网友I:
学习了,直接跳频启动呢?

楼主:
试过了,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