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及RS-422的自动交叉连接

楼主(2015-11-13):
半双工RS-485和全双工RS-422本来是用于延长RS-232的通信距离的,用2根线(RS-485)或者4根线(RS-422)就可以将RS-232的通信距离延长到1200米(9600bps时)。如果距离太远了,布线就可以会混淆,比如不知道到底哪一根是A、哪一根是B。这就牵涉到RS-485及RS-422自动交叉连接技术。本文将分别以波仕485A和485D型RS-232/RS-485转换器为例来讲解RS-485和RS-422总线的自动交叉连接问题。

1、RS-485的自动交叉连接方法

波仕485A转换器的RS-485有2根信号线为A 和B,简单的定义就是电平高的一根为A,低的为B。如果RS-485总线传输了很远之后,A和B搞混了,不是搞反了,那么用如下的方法实现RS-485的自动交叉连接,正反都可以正确地接入波仕RS-232/485转换器,就是将无极性的RS-485变为有极性的。原理与交流电压的整流电路一样。建议4个二极管选用低压降的锗二极管。

图1

图1中的RS-485总线有红色和绿色2根线,无论A-红色、B-绿色还是A-绿色、B-红色,只要加了4个二极管就都可以正确接到485A转换器的RS-485口。

2、RS-422的自动交叉连接方法

要实现RS-422的自动交叉连接,就牵涉到2个交叉:

1、信号极性的交叉;就是T+与T—的自动交叉、R+与R-的自动交叉;

2、发送与接收的自动交叉,就是发送作为接收、接收作为发送。其中信号极性的自动交叉与图1的一样。在RS-422信号中,发送信号标记为T+与T-,接收信号标记为R+与R-,其实每组就是单方向的RS-485。下面重点介绍发送与接收的自动交叉。

要实现RS-422的发与收的交叉,就必须要求RS-422的两对信号都具有发与收的功能,就是相当于两对RS-485。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转换器有波仕485D。

这是典型的一对一的RS-422通信,RS-232口接一个485D转换器,中间的RS-422总线有4根线。485D的RS-422的特点在于它就是2组RS-485(A1/B1与A2/B2),也就是不分发与收,但是却可以实现同时发与收。图2中的接法为:近端A1---远端R+、近端B1---远端R-、近端A2---远端T+、近端B2---远端T-。每一组RS-485的A与B均可以按照本文第1节介绍的方法加4个二极管实现自动交叉连接。

图2

图3

图3与图2的区别在于发送与接收更改了交叉连接。图3中的接法为:近端A1---远端T+、近端B1---远端T-、近端A2---远端R+、近端B2---远端R-。同样,每一组RS-485的A与B均可以按照本文第1节介绍的方法加4个二极管实现自动交叉连接。

以上可以看出,485D的A1/B1和A2/B2既可以作为接收,也可以作为发送,所以具有收发自动交叉功能,就像100M以太网RJ45接口的直连/交叉自动适应功能一样。

本文介绍的RS-422交叉的方案还没有实现A1与A2的自动交叉、B1与B2的自动交叉。要实现这个功能,请参考485D的单环自愈接线方法。

网友A:
精华帖必须顶起来了

授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华帖必须顶起来了授精了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新人求罩

网友D(2016-01-26):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