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协议不能建立的通讯的原因

楼主(2015-11-13):
本文提供了一个有关MODBUS通讯协议不能建立的通讯的原因。

 一、问题描述

   ALPHA6000和ALPHA6000S/V变频器,全部内置了RS485通讯协议,且硬件上也全部内置,为标准配置。因此可以随时启用通讯功能。

   但客户在使用中,也碰到不能通讯的情况,经常打电话询问变频器是不是有标配有通讯功能,485通讯是否遵循modbus协议等。这就需要我们耐心的给客户解释。

二、原因分析

   1、ALPHA6000和ALPHA6000S/V变频器只支持03,06,10号指令,且只支持一个字节读写。多写,多读,变频器不支持。用文本屏或触摸屏,因为对通讯模式选择不对,可能发出的不是规定的03,06,10号指令,而是其他指令,如04号等,也可能发出读写2个字的指令,这些变频器都不响应。

   2、通讯格式错误,没有按照modbus协议规范发出规约的数据,通常是CRC校验错误。

   3、PLC或主机没有设定和变频器一致的波特率,通讯地址,奇偶校验。

   4、通讯线路断开或接反了,报CCF6故障,通讯禁止。

   5、通讯命令没有发出。如写PLC程序,没有PLC定时条件或端子闭合发送条件,通讯命令还没有执行。

   6、变频器欠压或数据写保护。

   7、写入数据超出上下限,变频器不接受。

   8、文本屏或PLC写入的参数不能保存。

三、解决措施及结果评估

   1、告知客户,阿尔法变频器遵循modbus协议,因为是精简的,目前只支持1个字读写,指令可用03,06,10号指令。其他指令暂时不支持。

   2、利用正确的指令格式,计算CRC,并发出数据。

   3、修改变频器参数,使主机和变频器,波特率,地址,奇偶校验,3个统一

   4、检查线路,确认通讯线路是正常的,且没有接反;按STOP复位CCCF6故障后,恢复通讯功能。

   5、查看PLC程序,确保通讯数据能够发出,且格式正确。

   6、保证电压正常或使PF.01参数不写保护,运行中不能修改的参数,则不可修改,但可读出。

   7、检查发出的数据,在说明书中,参数设定范围内。不可超出上下限。

   8,所有写入的通讯参数,变频器默认是不保存的。但用户可以用10号指令,将保存的modbus地址写入0x00FF,既可以把参数写入变频器的EEPROM,掉电也不丢失。因文本屏不能自动向0x00FF写入要保存的数据所对应的地址,所以数据不能保存。此项限定,主要是防止主机不断写EEPROM,使EEPROM失效。若客户有需要,可以定制,直接用文本屏将参数写入变频器,且掉电也不丢失。6500旋切机专用系列变频器是可以直接修改的且保存的。

网友A:
这个问题也许调试工程师们也都遇到过  希望此帖对有困惑的工程师以帮助

授精了

网友B(2015-12-22):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网友D(2016-01-26):
引用 网友E:
不错,学习了!

网友F(2016-09-08):
新手学习了,碰到一些

网友G(2017-04-04):
不错,调试MODBUS还是要细心跟耐心,逐个排除总能调的通

网友H(2018-08-05):
这个可以下载学习,应该不错

网友I(2019-06-2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