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综合布线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5-11-13):
在自动化领域,随着分布式控制系统的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总线能适合远距离的数字通信。在RS-422标准的基础上,EIA研究出了一种支持多节点、远距离和接收高灵敏度的RS-485总线标准。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支持多点数据通信。RS-485总线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

485总线的特点

         485总线采用了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接口标准。在发送端将串行口的TTL电平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由A、B两线输出,经过双绞线传输到接收端后,再将差分信号还原成TTL电平信号。因此具有极强的抗共模干扰能力,加之总线收发器灵敏度很高,可以检测到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经过千米以上的衰减后都可以完好恢复。在100kbit/s的传输速率下,通信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左右。如果通信距离较短,其最大传输速率可达10Mbit/s。如果需传输更长的距离,需要增加485中继器。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支持多点数据通信。RS-485总线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即采用一条总线将各个节点串接起来,不支持环形或星型网络。如果需要使用星型结构,就必须使用485中继器或者485集线器。RS-485/422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256个节点或更多。

RS-485通讯电缆

        RS-485通讯电缆在一般场合采用双绞线就可以,但在要求比较高的环境下可以采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电缆。在使用RS485通讯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路,主机(召测设备)到仪表的485口间的电缆长度与数据信号传输的波特率成反比;这个长度主要受信号的失真以及噪声的影响所影响。理论上RS485的传输距离能达到1200米,但实际应用中传输距离要小于1200米,具体长度受周围的环境影响。

485总线布线规则

    为了避免数据传输错误,在485总线的布线设计和施工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①由于485总线传送的是一对差分信号,485网络上各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线最好采用外加屏蔽层的双绞线,屏蔽层应在一个点可靠接地。

  ②在工业现场应用中,如果现场干扰源非常复杂,各节点之间可能存在很高的共模电压。虽然485接口使用的是差分传输方式,具有抗共模干扰能力。但是当共模电压大于+12V或者小于-9V时,就超过了485接收器的极限接收电压,接收器将无法工作,甚至可能烧毁芯片和设备。此时,应在485总线网络中使用485光隔离中继器,从而消除共模电压的影响。

  ③随着传输距离的延长,485总线网络上会产生回波反射信号。如果485总线的传输距离超过100米,建议在485网络的开始端和结束端并接120Ω电阻。

  ④一般应采用手牵手的总线拓扑结构。最好不要采用星型拓扑结构。否则会产生反射信号,影响通信质量。要尽量减少节点设备与主干线路之间的距离,如果在实际应用中必须距离较远,应使用485中继器接出一个485总线的分支。如果实际应用中一定要使用星型拓扑结构,则必须使用485集线器。

    ⑤必须重视485总线的负载能力,影响负载能力的因素有:接在主计算机串口的485转换器的供电能力,通讯距离,485数据线材的品质,波特率等。

       无源型的RS485转换器是从计算机的串口窃电,供电力较差,带负载能力不足。如果485网络上的设备比较多,应使用带电源的485转换器。选用好的485专用通讯线缆,尽可能使用低的波特率。使用485中继器或者485集线器,都可以提高485总线的负载能力。

485总线布线方法

        在485总线的简单应用中,一般采用总线型的拓扑结构布线方式。但是在比较复杂的系统中,总线型拓扑结构的布线施工不但非常繁琐,而且还浪费了大量的连线。灵活利用485集线器或485中继器,可以将总线型的拓扑结构连接成星形或树型的拓扑结构。大大的方便了前期施工和后期的维修工作。

网友A:
学习了,多谢楼主,好方法

网友B:
分析的真详细,学习了,我在公司卖485转换器三年了,还是有很多东西不懂,多和楼主学习。

网友C:
本论坛也有相关的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200408/50368_1.shtml

欢迎大家浏览、讨论!

网友C:
不能在“开始端和结束端都并接120Ω电阻”!

终端电阻,顾名思义,只在终端加匹配电阻!

网友D(2020-08-19):
引用 网友E:
111111121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