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怎么读取MCGS屏上的二维码?

楼主(2015-11-14):
现在扫描枪可以把二维码传到触摸屏上,请问怎么把屏幕上的二维码读取到FXplc里呢?

需要怎么设置,求大神们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这个你得查看扫描枪与触摸屏之间的通讯协议,再把相关联的数据从触摸屏传送到PLC即可。如果触摸屏支持的话,可以用一个宏程序,扫描枪传送完成后立即把相关数据传送到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得查看扫描枪与触摸屏之间的通讯协议,再把相关联的...

请问是在属性设置中的 变量选择 里更改吗?刚接触MCGS,麻烦大神讲仔细点,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你得查看扫描枪与触...

我说的是扫描枪与触摸屏之间的通讯协议。你可以直接查看触摸屏上二维码存储地址。把里面的数据传送给PLC。具体到你要传送给PLC什么地址,就像你图上那样选择PLC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我现在在做触摸屏与扫码枪的连接,可否教教我怎么设置?

网友C(2015-12-20):


楼主:
还是没能解决,最后扫描枪越过触摸屏,直接与PLC通讯了

网友D(2017-08-24):
引用 楼主:
还是没能解决,最后扫描枪越过触摸屏,直接与PLC通讯了

PLC同条码枪直接通信资料能分享给我吗 592212009@qq.com

网友E(2018-05-05):
在找如何把扫码枪扫出来的东西弄到昆仑通态上,看到了这个。楼主,扫码枪和昆仑同态连接是要驱动的吗

网友F:
谢谢你的帮助和支持我会努力的

网友G(2018-07-21):
毕设也打算做这方面,但是不大了解二维码数据输入plc之后该怎么办。。

网友H(2018-09-16):
可惜   积分不够哇可惜   积分不够哇

网友I:
只要触摸屏与plc之间建立起有效的通讯 就可以发生触摸屏上的数据到plc了

三菱的plc可以用plc的编程口与mcgs进行通讯的 在组态软件中的设备窗口中选三菱编程口 在plc中写一下modbus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J:
qaaaaa我我的撒旦撒擦拭

网友K(2019-10-12):
还是没有明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还是没有明白!

由于PLC不像电脑有底层驱动来解析扫码枪数据,所以PLC要想获取扫码枪数据的话需要连接个转换模块,转换模块解析到扫码枪数据再通过RS232或者485,或者存在寄存器里,PLC通过Moudbus协议进行读取。如需进一步了解QQ邮箱:3640525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