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电机驱动控制传送带的速度,选用什么样的电机好

楼主(2015-11-14):
用电机驱动控制传送带的速度,选用什么样的电机好,是实验室演示用的小型输送带,能实现调速功能,用什么电机好,容量?谢谢

网友A:
多么小型输送带,这个和输送带的扭矩有关系!

网友B:
如果够小,就用直流电机,如果不太小,就用变频电机

楼主:
回复内容:有熟悉的产品没?推荐个产品或联系方式,是那种在一个平面上旋转类似寿司店的输送食物用的,谢谢!

引用 网友A:
多么小型输送带,这个和输送带的扭矩有关系!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您的回复,就1米到2米长的输送带,不知道用多大的电机什么型号的合适,可以推荐一下吗

引用 网友B:
如果够小,就用直流电机,如果不太小,就用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