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200跳转指令问题

楼主(2015-11-14):
请教大神们,西门子S200使用跳转指令后,如何表示结束并返回主程序,是用RET指令吗?

网友A:
不懂,跳转就是从一段程序跳到那一段程序中运行,只要条件满足就跳转,不满足就正常扫描程序,没有什么返回主程序的说法,只有调用子程序时,才会从主程序跳到子程序中运行,运行完子程序后又回到主程序跳子程序中的位置继续执行主程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