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PLC和HMI在全自动乳胶类产品生产线上的应用

楼主(2015-11-14):
一、简介

  乳胶产品生产线顾名思义就是以乳胶为原材料进行加工, 按照一定的生产工序,生产出相应产品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根据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不同我们又把该类产品分为:乳胶手套生产线、气球生产线等等。无论那种生产线从工序上又分为配料、成形、检测三大步骤。

      本次应用主要是钟对工序中要求比较严格的成形的过程开发设计。

二、组成简介

      1、使用维控的PLC和700L触摸屏,其中PLC型号为40MR。

    2、外部信号传递给PLC,PLC对信号做出相对应的动作。

    3、系统中主要包括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输入信号主要是外部接近开关和液压上的液位开关。

三、原理

  1.PLC负责动作的直接控制和外界反馈信息的采集,实现对动作的周期时间的准确判定,做出准确的动作。

  2.下图绘制的基本机械原理简图。

  图一 机械原理简图

  3.电气原理,电气plc程序设计中有自动和手动两个模式,手动模式主要用于机械故障或者新机械在自动开启时测试用。生产过程中基本不用。程序运行第一步,机械自动找原点。即初始化。即接产品的车后到位、凝固剂槽体降到下限位,胶槽降到下限位。开机满足着三个条件后,生产线主电机启动,启动电磁开关感应到位,即生产线的主轴旋转一周,胶槽,凝固剂草两同时上升。这里有一个工艺细节,就是开机这一刻尤其是首次开机,并不能直接全部调整到自动档,因为生产线上加热器温度没达到必须要求,然后就是只有在凝固剂上的磨具上的情况下胶槽才能上升给磨具粘上原料。所以启动时都是手动挡,当条件达到要求然后再将全部拨到自动档。

  4.HMI操作画面介绍

 图二 操作界面

  上图是手自动操作界面设计画面。

图三 监视画面

图四 参数设置画面

  考虑到机械将来大部分都需要出口,出口三五年后如果出现PLC坏点这种小故障,不太好维护,建议客户全部输出触点备份处理。一键切换。采用掉电保存切换开关,带加密。

四、结束语

  这次开发很顺利,客户也高度评价了plc的强大功能,以前一个两平方的大配电柜有的地方还塞两层的安装导轨还是显得很挤,一

旦线路问题,据反映查个线有时能查好几天。现在一个不足一平米的配电柜稳稳的控制了整个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