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控制器梯形图程序D寄存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11-14):
请问一下,我在上图中设置好D register的数量,当编译好之后经常发现D register的数量和设置的数量不一样,大多数时候都是变小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另外一个就是我用sigma win+软件与伺服相连接的时候,总是出现找不到伺服单元报警,这该如何解决。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是否是设置了这个图的D register 然后是查看了别的图纸的D register.。

       D register 没设置时是32个数量。

      Sigma win+ 是总连不上 还是有时能连上?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7-09-06):
ThinkPad笔记本完美解决,亲测戴尔,惠普,宏基等笔记本,只有ThinkPad最稳定。

网友C:
那根结伺服的USB线要求太高。否则会容易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