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说说这是隔离变压器吗

楼主(2015-11-14):
输入220V ,输出220V和110V,后面有跳线,不知大家说说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隔离变压器,还是普通变压器???

网友A:
只要是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独立的绕组

那么变压器都具有隔离能力。

电转为磁场,再在二次转为电能。磁场就隔离的一次和二次,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

你这个是多路选择降压输出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