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用电负荷是怎么计算

楼主(2015-11-14):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家庭用电负荷不断增加,特别是大功率家用电器的使用,提出了如何计算家庭用电负荷问题。

   70年代末以前设计的住宅楼,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2瓦标准设计供电设施,主要用于照明。两居室用户的用电量不超过110瓦,三居室用户不超过140瓦。80年代,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0瓦标准设计供电设施,两居室用户的用电量不超过550瓦,三居室用户不超过700瓦。90年代,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25瓦标准设计供电设施,两居室用户的用电量不超过1400瓦,三居室用户不超过1700瓦。现行国家标准规定,一般两居室住宅用电负荷为4000瓦,相应的电能表规格为10(40)安,进户铜导线截面不应小于10毫米2,空调用电、照明与插座、厨房和卫生间的电源插座应该分别设置独立的回路。除了空调电源插座外,其他电源插座应加装漏电保护器,卫生间应作局部等电位连接。由上可知,住宅楼按照所建年代不同,供电容量也不同。目前,由于住户的用电容量不断增加,因此,加重了早先修建的住宅搂人户导线、开关电器的负担,熔丝容易超载烧断,或者自动空气开关经常跳闸断电。加之个别用户不遵守用电规则,用铜导线或铁丝代替熔丝,造成了导线过热,绝缘损坏,发生短路,很容易引发火灾。

   考虑到近期和远期用电发展,每户的用电量应按最有可能同时使用的电器最大功率总和计算,所用家用电器的说明书上都标有最大功率,可以根据其标注的最大功率,计算出总用电量。

   目前市场上的大功率家用电器,大致分为电阻性和电感性两大类。电阻性负载的家用电器以纯电阻为负载参数,电流通过时会转换成光能、热能,如白炽灯、电水壶、电炒锅、电饭煲、电熨斗等。电感性负载的家用电器电能转变为机械能或其他形式的能量,如以电动机作动力的洗衣机、电冰箱、抽油烟机、电风扇、空调器等。

   常用家用电器的容量范围大致如下:微波炉为600一1500瓦;电饭煲为500一1700瓦;电磁炉为300瓦-1800瓦;电炒锅为800一2000瓦;电热水器为800-2000瓦;电冰箱为70-250瓦;电暖器为800一2500瓦;电烤箱为800一2000瓦;消毒柜为600-800瓦;电熨斗为500-2000瓦;空调器为600-5000瓦。计算家庭用电负荷时,可以按几个最经常同时使用电器的最大功率加起来,宁可取大数。如果是新住宅,必须首先应搞清楚人户供电设施的容量,再按自己所使用的电器最大用电功率计算。装修施工时也应全面、充分考虑进出线和保护设施的功率。无论新、旧住宅,一定要按照电能表的容量来配置家用电器。如果电能表容量小于同时使用的家用电器最大使用容量,则必须更换电能表,并同时考虑人户导线的断面积是否符合容量的要求。

网友A:
目前每个家庭按照5KW估算负荷

网友B:
哎呀,不错哦,使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