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拔式接线端子应用

楼主(2015-11-14):
     插拔式接线端子由两部分插拔连接而成,一部分将线压紧,然后插到另一部分,这部分在焊接到PCB板上。此接底部机械原理,此防振动设计确保了产品长期的气密连接和成品的使用可靠性。

     接线端子就是用于实现电气连接,和接线柱都是接线用的,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只是接线端子通常用在配电箱里面比较方便接线,承受的功率一般较小(2-15).

     插座两端可加装配耳,装配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护接片并且可以防止接片排列位置不佳,同时这种插座设计可以保证插座可以正确的插进母体。插座也可以有装配扣位和锁定扣位。装配扣位可以起到更加稳固地固定到PCB板上,锁定扣位可以在安装完成后锁定母体和插座。

    插拔式接线端子系列采用易于操作的可插拔连接与牢固通用的螺钉方式相结合,是各种零件连接了起来.

     各种各样的插座设计可以搭配不同母体的插入方法,比如说:水平、垂直或倾斜向印刷电路板等。既可以选择公制线规也可以选择标准线规。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的端子品种太多了

网友B:
你没觉得你的出发点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