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00PLC 有一个信号是+-5V的信号,接入到模拟量模块上,但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5-11-14):
信号过来的电压是0-1V,用的+-5V的通道,这个信号接入到通道后影响这个模块上的信号,拆除他上面的其他5个信号都可以显示,接入直接影响整个模块上面的所有信号的显示,全部会出现最大量程32000.

分开后设备的信号电压也是正常的,单独测通道也是正常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A:
这个模拟信号测什的?

网友B:
加个信号隔离器吧,你把这个信号接到信号隔离器输入上,隔离器的输出再接到PLC上,看看正常不。

网友C:
确定你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也是+—5V的?

网友D:
肯定是你的信号地有错误!

网友E:
是不是有干扰,或者你的公共端的线接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