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气缸刹车

楼主(2015-11-15):
   上图各位认识这是一个什么东东?有用过的吗?

    不知道各位亲一般人使用的如气缸的刹车是使用什么东?我们这个产品现在有时候时间长了效果就不好。

网友A:
是做车轮制动性能检测吗?

网友B:
这个只是端部制动(如果气缸没有运行到2端极限就不能很好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做车轮制动性能检测吗?

       当夹到一定压力时进行高速旋转,这时一对气缸就停止在位置不动作,使用这样的气动锁住气缸杆,但是时间长了,要么杆毛了,要么抱刹不住

网友C:
表示没见过,有机会认识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表示没见过,有机会认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