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2000变频器的重载和一般负载的区别

楼主(2015-11-15):
如上图所示,同一款变频器有两种性质:重载和一般负载。

而且重载的电流要比一般负载小,额定容量也是较小,是什么意思?

按说,如果负载时重载的话,要输出大电流才可以的啊?

网友A:
这样问题楼主,咨询一下台达客服,问问

网友B:
一般按照轻载考虑就可以!!!!!!

网友C:
看来楼主比较细心,还没有注意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看负载的类型来选择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