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度表解法大全(收藏)

楼主(2015-11-15):
单相有功电度表/三相四线制有功电度表/电子式电能表的工作原理及接线

 一、机械式电度表的型号及其含义。

 电度表型号是用字母和数字的排列来表示的,内容如下:类别代号+组别代号+设计序号+派生号 。

 如我们常用的家用单相电度表:DD862-4型、DDS97l型、DDSY97l型等。

 1、类别代号: D--电度表

 2、组别代号

 表示相线:D--单相;S--三相三线;T--三相四线。

 表示用途的分类:D--多功能;S--电子式;X--无功;Y--预付费;F--复费率。

 3、设计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每个制造厂的设计序号不同,如长纱希麦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生产的电度表产品备案的序列号为971,正泰公司的为666等。

 综合上面几点:

 DD--表示单相电度表:如DD971型 DD862型

 DS--表示三相三线有功电度表:如DS862,DS97l型

 DT--表示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如DT862、DT971型

 DX--表示无功电度表:如DX97l、DX864型

 DDS--表示单相电子式电度表:如DDS97l型

 D丅S--表示三相四线电子式有功电度表:如DTS97l型

 DDSY--表示单相电子式预付费电度表:如DDSY97l型

 DTSF--表示三相四线电子式复费率有功电度表:如DTSF97l型

 DSSD--表示三相三线多功能电度表:如DSSD97l型

 4、基本电流和额定最大电流

 基本电流是确定电度表有关特性的电流值,额定最大电流是仪表能满足其制造标准规定的准确度的最大电流值。

 如 5(20)A 即表示电度表的基本电流为5A,额定最大电流为20A,对于三相电度表还应在前面乘以相数,如 3x5(20)A。

 5、参比电压

 指的是确定电度表有关特性的电压值

 对于三相三线电度表以相数乘以线电压表示,如3x380V。

 对于三相四线电度表则以相数乘以相电压或线电压表示,如3x220/380V。

 对于单相电度表则以电压线路接线端上的电压表示,如220V。

 二、机械式三相四线电度表的读法

 1、如果您的三相四线电度表是最右边没有红色读数框的,那黑色读数框的都是整数,只是在最右边(即个位数)的"计数轮"的右边带有刻度,而这个刻度就是小数点后的读数;如果是带有红色读数框的,那红色读数框所显示的就是小数。

 2、如果您的表输出是不带电流互感器的,那表上显示的读数就是您实际用电的计量读数,如果是计量带有互感器的,那要看互感器的规格了,比如用的是100/5的互感器,那它的倍率为20(即100除以5),如果是200/5的即倍率为40,如果是500/5的,那倍率就是100。以此类推,把表上显示的读数,再乘以这个倍率,就是您实际使用的电量数,单位为KWh(千瓦时:度)。即:实际用电量=实际读数×倍率

 3、互感器如果不只绕一匝,那么,实际用电量=互感器倍率/互感器匝数×实际读数。匝数,指互感器内圈导线的条数,不指外圈。

 一般计量收费时,大多不计小数位的读数。

 三、一度电是多少

 关于一度电的问题,举例说明,在用电器的额定电压下,一个1000瓦的用电器使用上一个小时就消耗1度电。如果1度电1元币,那么说,一个1000瓦的用电器使用上一个小时就花掉1元钱。例如,一只电饭煲,它的说明书上标1000W220V,那么这只电饭煲在家里用上一小时就花掉1币。

 因为大多数网友访问到的是上面的文章,所以把博里另一篇文章的部分内容粘贴过来以分享。如下

 四、机械式单相电度表的接法

 1、单相电度表的构成及电路原理图

 单相有功电度表(简称:单相电度表)由接线端子、电流线圈、电压线圈、计量转盘、计数器构成,只要电流线圈通过电流,同时电压线圈加有电压,转盘就受到电磁力而转动。。单相电度表共有5个接线端子,其中有两个端子在表的内部用连片短接,所以,单相电度表的外接端子只有4个,即1、2、3、4号端子。由于电度表的型号不同,各类型的表在铅封盖内都有4各端子的接线图。原理图如下

2、直接接入法

 如果负载的功率在电度表允许的范围内,即流过电度表电流线圈的电流不至于导致线圈烧毁,那么就可以采用直接接入法。

 直接接入法:单相电度表共有四个接线端子,从左至右按1、2、3、4编号,如下图

 接线一般有两种一般是1、3接进线,2、4接出线;另一种是按1、2接进线,3、4接出线。无论何种接法,相线(火线)必须接入电表的电流线圈的端子。由于有些电表的接线特殊,具体的接线方法需要参照接线端子盖板上的接线图去接。

3、经互感器接入法

 在用单相电度表测量大电流的单相电路的用电量时,应使用电流互感器进行电流变换,电流互感器接电度表的电流线圈。接法有两种:

 (1)单相电度表内5和1端未断开时的接法。

 由于表内短接片没有断开,所以互感器的K2端子禁止接地。如图

(2)单相电度表内5和1端短接片已断开时的接法。

 由于表内短接片已断开,所以互感器的K2端子应该接地。同时,电压线圈应该接于电源两端。

四、机械式三相四线制有功电度表的常用接法,如下图

 1、直接接入法

 如果负载的功率在电度表允许的范围内,那么就可以采用直接接入法。

2、经互感器接入法

 度表测量大电流的三相电路的用电量时,因为线路流过的电流很大,例如300-500A,不可能采用直接接入法,应使用电流互感器进行电流变换,将大的电流变换成小的电流,即电度表能承受的电流,然后再进行计量。一般来说,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电流都是5A,例如300/5,100/5。

五、机械式电度表的实物图片 如下:

六、电子式电能表实物图简介

 随着数字电子技术的进步,近几年来,老式机械电度表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代它是计量更准、更便于管理的电子式电能(度)表。

 1、电子式电能表电气原理图

2、单相电子式电能表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