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电机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5-11-15):
西门子伺服电机温度传感器能屏蔽么?或者需要什么方法能使该伺服电机正常使用?

楼主:
线检查温度传感器,电机端是8/9脚,25针D型插是13/25脚,正常阻值560Ω左右,611默认报警温度120°,关断温度150°。除非是热敏电阻真的开路了,不建议调高这两个值和屏蔽检测。

可以修改1602,将报警温度提高

MD1601的bit13置位即可,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