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s7200的PG/PC口时就出现报警

楼主(2015-11-15):
设置s7200的PG/PC口时就出现了“Cannot start file 'S7EPATD中文.DLL'”。

网友A:
好像是缺少文件啊!!

网友B:
应该是缺少文件所致   找到那个文件复制进去试试

网友C:
你是不是电脑装了很多通讯口的程序,我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重装的!

网友D: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重新装软件吧,200的装的快!

网友E:
应该是装了优化软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