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装预算知识

楼主(2015-11-15):
一、开关盒数量=开关数量+插座数量
二、接线盒数量=灯头盒数量+规范规定[⑴无弯管路不超过30m;⑵两个接线盒之间有一个弯时,不超过20m;⑶两个接线盒之间有二个弯时,不超过15m;⑷两个接盒 之间有三个弯时,不超过8m;⑸暗配管两个接线盒之间不允许出现四个弯]
三、接线盒,每个明装配电箱(暗配管)的背后都用一个接线盒(先配管)。
接线箱一般的配电箱都是接线箱
接线端子箱一般里面只有接线端子,没有元器件,如分支接线箱、等电位接线箱
接地端子板是接地端子箱的一个端子板
LEB是局部等电位连接箱,一般很小,里面的端子板也很小,端子也很少
接地跨接线是用在比如桥架各节段、电线管之间的断接口电气辅助联通用的
起传导电位的作用,正常时不通过电流
断接卡是用在防雷接地上的,一般用在人工接地极的引入线上,主要是为了测接地电阻时把人工接地极与接地网断开,从而方便准确的测出这个人工接地极的接地电阻
一、电缆头按制作安装材料又可分为热缩式(目前最常用的一种)、干包式和环氧树脂浇注式
现在的70mm2以上电缆普遍采用热缩式,其实就是用到热缩头,一个热缩头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就是所谓的“手套”形状像手套一样,把电缆外保护层剥开,套上热缩头,然后用喷灯加热,使之附着在电缆头上(压铜鼻子我就不详说了)
干包式就是采用高压自粘式胶布和电工胶布缠绕制作电缆头。一般临时用电较多用到。
70mm2以下用干包式。
二、电缆头的区别
电力电缆头分为终端头和中间接头,按安装场所分为户内式和户外式,按照电缆头制作材料分为干包式、环氧树脂浇注式和热缩式等三类
1.户内干包式电力电缆头,干包电缆头不装 " 终端盒 " 时,称为 " 简包终端头 " ,适用于一般塑料和橡皮绝缘低压电缆。
2. 户内浇注式电力电缆终端头,浇注式电缆头主要用于油浸纸绝缘电缆。
3. 户内热缩式电力电缆终端头,热缩式电缆头适用于 0.5 ~ 10.0kV 的交联聚乙烯电缆和各种电缆。
三、三个电缆头的工艺区别:
1.户内干包式电力电缆头:剥保护层及绝缘层,清洗,包缠绝缘,压连接管及接线端子,安装、接线。
2. 户内浇注式电力电缆终端头:锯断,剥切清洗,内屏蔽层处理,包缠绝缘,压扎锁管和接线端子,装终端盒,配料浇注,安装接线。
3. 户内热缩式电力电缆终端头:锯断,剥切清洗,内屏蔽层处理,焊接地线,压扎锁管和接线端子,装热缩管,加热成形,安装,接线。
四、
1)干包,在一些要求不高或者为了省钱的项目上,低压电缆接头使用干包的比较多,由于低压电场可以忽略不记,所以特别是那些安装公司为了省钱使用干包。高压干包电缆目前国内似乎没人做,国外偶也只见到3M公司有干包电缆附件(通常都是中间接头)。
2)热缩,热缩电缆附件相对干包的费用高,但目前在10KV及以下等级使用热缩电缆附件是比较经济的,一般适用于新建工程、施工时不要求防火等普通供电系统
3)浇注电缆附件,基本淘汰,主要使用油浸绝缘电缆上,自从热缩油浸电缆问世以后基本上就淘汰了。目前3M等低压电缆还有浇注式电缆接头。.
4)冷缩电缆接头,目前正在大力推广的电缆附件,特别适用与石油化工等禁止明火施工的环境,而且减少人了人为的因素,更安全,缺点是价格比较昂贵。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  现在用冷缩接头的比较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