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用需要用什么样的变频器?需要矢量调节吗?

楼主(2015-11-15):
高层楼宇恒压供水需要用什么样的变频器?需要带矢量力矩调节的吗?

预算在700元左右,听帮忙推荐。功率1.5KW的就行

网友A:
虽然没有必要用矢量变频器,可是700的预算,要1.5KW变频器,除非二手,还有远传压力表呢也要200吧?

网友B(2016-03-07):
淘宝上一个国产小变频器也有900+,还要加压力变送器,700元的预算,是不是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