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与欧姆龙、台达编程软件使用优点

楼主(2015-11-16):
永宏和台达,欧姆龙的比较而言:

1)程序编写界面简单指令语句易懂。

(您只需提供工艺流程图,我司可根据您所需提供程序编写;并根据您系统要求,为您选择性价比高的硬件配置产品;提供售后技术支持 及终身售后服务。)

2)台达,欧姆龙的编写程序和价格都不如永宏,而且根据控制要求都要加电机定位控制模块,永宏的PLC不需加定位模块。

3)欧姆龙对编写程序的程序员要求比较高,程序编写繁杂;永宏PLC相对来说较简单;台达是仿三菱的,程序编写繁杂,指令语句较多,程序检查不方便;

4)永宏PLC编写后可以在程序界面有仿真功能;台达和欧姆龙在程序编写PWM输出时要通过程序转换,指令语句较多,编写程序时很容易出错;

以上为使用永宏PLC的朋友对产品使用后的心得总结,供用户朋友有交流参考。

网友A:
永宏做个定位程序,消耗这么多寄存器。你不知道吗?

网友B:
有些PLC没用过  也不好评论什么

网友C(2016-03-13):
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要积分

网友D(2016-04-26):
根据设备不同需求选择永宏不同系列的PLC

网友E(2016-07-30):
刚接触这个PLC学习学习

网友F:
永宏有它的优势,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G(2016-12-01):
永宏的定位程序太不直观。

网友H(2017-03-14):
刚接触这个PLC学习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