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台达PLC的好坏?

楼主(2015-11-16):
(1)万用表可以检查继电器输出类型的输出,在电脑上运行软件,让某点强制输出,看某点与com之间有没有导通。

  如果是晶体管输出,最好是用2~10K的电阻连一个led灯,在电脑上运行软件,让某点强制输出,看外加的电源是否能让此小灯通过某点点亮。

  输入点,用万用表也测不出。可以外接可开关,通过开关+电源+某点输入+输入com,闭合开关后看plc上对应的此点LED是否显亮。

  (2)L 火线,N零线,COM公共端,GND,接地

  输出点的好坏,可以测电压,测公共端的与输出点的电压,强制输出,看有无电压;

  输入点可以通过用导线直接短接COM和输入点,看PLC的LED灯或编程软件中相应位有无反应。

  万用表无法作很好的判定情况下实用该方法!

  (3)你只要编一句程序检查所有的输入输出点是否都是好的就行啦。程序可以这样做:用所有的输入点中的任意一个来激活所有的输出点,这样只要你按顺序满足一个输入点,所有的输出点指示灯每次都点亮就可以啦。

网友A:
台达的PLC很容易损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