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380V转220V的问题

楼主(2015-11-16):
什么样的变压器能将3相380V的电压变成如图所示的220V的供电电源?谢谢您们

网友A:
三相380V变三相220V。这种变压器应用太普遍了,日系数控机床中都有这样的变压器。

网友B:
三相380变三相220变压器大把的,并且好多都带稳压装置,日系列的设备元件都是三相220的电压,都要这种稳压器才能使用,看你需要多大功率而已

网友C:
国产正泰的,还有好多品牌都可以啊,我用过是正泰的

网友D:
直接购买符合要求功率的380变220变压器即可。

楼主:
谢谢您,我想问一下,经过变压器后,中间那一相电压和地线是通的,这个一般的变压器能行么?

引用 网友A:
三相380V变三相220V。这种变压器应用太普遍了,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380变三相220变压器大把的,并且好多都带稳压装...

谢谢您,对电源这块很模糊,不知道三相220V是不是有一相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正泰的,还有好多品牌都可以啊,我用过是正泰的

 我们用的正泰的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购买符合要求功率的380变220变压器即可。

 可以不用考虑输出220V的相电压吗?

网友E:
这个特别简单:变压器就是常规隔离变压器即可,把变压器次级220V输出的中间一相接地就达到楼主要求

明白了吗,

网友E:
变压器次级接地,就是为了保证安全!

防止初级对次级击穿放电或者初级对次级短路造成事故!

网友F:
1,  简单的直接购买符合要求功率的线压380V变线压220V变压器即可。

2, 国产品牌很多,正泰,人民电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  简单的直接购买符合要求功率的线压380V变线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三相380V变三相220V。这种变压器应用太普遍了,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特别简单:变压器就是常规隔离变压器即可,把变压器次...

网友A:
这种变压器建议采用Y/△,二次是桥式整流,有三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建议采用Y/△,二次是桥式整流,有三次谐波。

 谢谢您,能给我推荐一款产品的型号吗?我问了好多都对这个很模糊,我咨询了两家做变压器的厂商告诉我这个三相不平衡很难办到

网友A:
就是普通的变压器,包括自耦变压器。没其他任何特殊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这种变压器建议采用Y/△,二次...

楼主,变压器三相平衡滴,只是对地电压不平衡而已!

你自己没有看清楚好吗

网友J:
干式隔离变压器,计算下你要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干式隔离变压器,计算下你要的容量。

 怎么计算工作容量,下面是所驱动4个电机的铭牌,然后还有说明书上的电力需求

网友A:
只看到3台电机的铭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3台电机的铭牌。

 有两个7.5KW的

网友A:
4台安川伺服。共22.4KW,一般负载情况,可选10-15KVA的变压器。视负载轻重和同时运行机会,负载轻、而且没有同时达到最大负荷的情况,可选10KVA的变压器,最大15KVA也够用了。

网友A:
算错了,是32.4KW。变压器再加5K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错了,是32.4KW。变压器再加5KVA。

 如果你把1.3看成了13先前算的22.4kw才是对的,4个电机的功率是20.7kw,也就说变压器的容量是10KVA就够了?变压器的容量可以比电机的功率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算错了,是32.4KW。变压器...

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是说得按负载功率的1.25倍来选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哪来的公式?伺服电机有满载的时候吗?4台电机是同时工作在最大负荷吗?如果我做,最大选10KVA的变压器。

做过的一个项目,24*0.8KW安川伺服,选6KVA的变压器。

网友K:
变压器过小会导致伺服电机产生莫名其妙的异常且不会告警!

我遇到好几次电压稍低导致的CNC停车却没有任何告警提示

网友L:
三项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

 这是什么鬼(⊙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最后我们也是选的10kva的变压器,但是我还是不知道用于伺服控制的变压器该怎么选型,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根据工况选。

网友A:
这帖应该发电工论坛,在这个位置看的人少。如果在电工论坛,上面那耍怪的帖我会删掉的。

网友M:
这种变压器国内有很多,我见过正泰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应该发电工论坛,在这个位置看的人少。如果在电工论坛,上面那耍怪的帖我会删掉的。

谢谢前辈指导,刚毕业,经验和学识都不足

网友N:
现在市场上有电子变压器给伺服供电的,日本版的都是200V电压

网友O(2015-12-17):
很多啊 我们公司cnc都用这种电源3相380V变为3相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