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表选择时间间隔

楼主(2015-11-16):
在WINCC中我用online tablecontrol 空间在显示数据时,不能选择时间列的间隔,比如我想显示一整天的数据,按每小时取一次数据,显示出来,如:

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在变量记录里的定时器里边设置,选择定时器的1小时后,点开定时器属性,对 “输入循环起始点”打钩,然后设置分,秒都为0.

这样你表格里的时间就为整点的归档了

楼主:
有哪位能帮帮我~~~~

楼主:
没人会吗??????????

楼主:
等了一天又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变量记录里的定时器里边设置,选择定时器的1小时后...

谢谢王者之师----四月飞儿,这个我也想到了,但我还需要曲线,只能按秒存,但可以存两次去不同的名字,我想着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好像没有,归档显示时间是直接读取WINCC内部数据库的,一般的SQL SERVER还读取或者改变不了,所以只能是费点事了

楼主:
太感谢你了

王者之师----四月飞儿

还有个问题能帮我看看吗?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7875_1.shtml

网友B(2025-09-24):
image.png在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