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普通电机加装变频器是否可以用??

楼主(2015-11-16):
ABB普通电机只能在一定频率范围(30-50HZ)变频调速,对频率的范围、电机的电压和功率都有限制,

也无法实现无极变速操作。

而ABB变频电机可以实现5~100HZ的变频范围。

ABB普通电机也可以加装变频器使用,但是不能长时间的运行,长期在这样的条件下使用会影响整个设备的运行,造成故障、停机甚至损坏。

网友A:
貌似其他品牌电机也类似

网友B:
我们一直用变频器带普通电机,用着也不错,一直运行挺好的

网友C:
真实的影响不会很大的。

网友D:
普通电机要解决的是低速散热问题,解决了散热同样可以无极调速。

网友E:
楼主的这段文字是从哪抄来的还是自己的运行经验?

开发变频器的初衷就是为普通电机调速,那时可能还没IC呢,功能有限。随着功能不断完善,对电机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工频以上调速。

网友F:
有点看不懂的样子,我是个新手

楼主:
自己想出来的呀。总结了一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段文字是从哪抄来的还是自己的运行经验?开发变频...

网友G:
估计就是这样吧  哈哈哈哈

网友H(2015-12-21):
ABB变频电机=普通电机+散热风机

普通电机加装变频器也可以运行,只是尽量避免长期在低频下运行,以免电机散热不良而损坏

网友E:
变频专用电机不仅仅是多了个散热风扇,机械性能也有不同。设计不同最高转速的机械结构有不同,因为要承受高转速时的离心力和高速润滑。所以,变频电机有100Hz、200Hz......等等。

网友I(2016-05-16):
   变频电机由于要承受高频磁场,所以绝缘等级要比普通电机高,原则上普通电机是不能用变频器来驱动的,但在实际中为了节约资金,在很多需要调速的场合都用普通电机代替变频电机,但普通电机的调速精度不高,在风机、氺泵的节能改造中经常这样做。在用普通电机代替变频电机时变频器的哉波频率尽量低一点,以减少高频对电机的绝缘损坏。

网友J:
也可以用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网友K:
变频电机不仅多了个散热风扇,绝缘等级也更好,机械强度更适合高频时的高速运转。

网友L(2016-07-12):
MARK——ABB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普通电机加装变频器是否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