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实现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不同电机

楼主(2015-11-16):
我知道一台变频器可以控制多台相同的电机,我想问plc可以实现一台变频器控制不同的电机吗,如果可以的话怎样去调频。

网友A:
可以借助变频器多段速控制,也可以建立总线通讯模式,当然模拟控制也可以.楼主目前的意思是借助PLC+变频器控制多台电动机。

1、多台电机一定要参数相同

2、通过PLC输出控制变频器,PLC编写程序。

网友B:
应该可以具体把连接做好后设变频器为自动检测模式能跑出参数无错误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借助变频器多段速控制,也可以建立总线通讯模式,当然...

本人菜鸟一个,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但是如果两个电机参数不一样呢(变频器不是可以设置两套不同的参数吗?)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具体把连接做好后设变频器为自动检测模式能跑出参...

谢谢!自动检测模式检测时开一台电机还是多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同参数电机。可以采用接触器切换,变频器有电机1,2参数。可以设定2个(组)电机参数,并分别控制!

网友C:
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一个是电机是群起群停,这个只要加大变频器容量就行;

另一个电机之间工作时序错开,此时必须保证一台电机工作时另一台电机不得启动,否则就需要增加控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一个是电机是群起群停,这个只要...

谢谢!第二种如果用plc控制就是plc得到信号来控制接触器吸合从而来控制不同的电机。前提是两个不同参数的电机不能同时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

是的,不能同时启动,这种情况,还是通讯在程序里做我觉得更加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