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支持!

楼主(2015-11-16):
S7-200 224CN PLC

(1)9盏灯,分3组,每组3盏灯,2盏用来测试,1盏(3,6,9)自备用。

(2)测试灯数可选(1~6),选择测试灯后,剩余的灯为后备用灯。

(3)当测试灯坏了,转入自备用灯,然后才接入后备用灯。

(4)1 2 3

   4 5 6

   7 8 9

程序应该怎么写好?新手求支持。

网友A:
如此简单的逻辑程序,楼主都要伸手要吗?何不自己实践下

网友B:
自己先试试吧,确实比较简单

网友C:
程序总是有简单到复杂,楼主试着写一下,写的过程遇见问题,可以截图上传求助。

楼主:
选一盏时,自备一盏,还有七盏后备。因为是新手,所以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