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场合应对PLC加以保护

楼主(2015-11-16):
     由于工厂环境相对比较恶劣,各种机器的相互干扰大,静电辐射多,虽然PLC本身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只是适应一般环境的必要保护,针对不同的现场环境,应该加以必要的保护。

     (1)在PLC易遭受静电、强电磁场或其他干扰的场合,应采取相应的静电防护、磁场屏蔽以及抗干扰措施。

     (2)在PLC可能遭受到放射源辐射的场合,应对辐射源做好屏蔽措施。

     (3) PLC不能安装在装有高压设备的控制屏上,当PLC位置靠近供电线时,其安装位置至少离电源线200mm以上。

     (4)为了确保PLC不至于过热,需要考虑机架之间的净空距离和采用风扇进行冷却。安装PLC的机架之间应该有足够的空间供I/O布线,但I/O布线不应该妨碍散热。在确定机架之间的距离时,应该考虑线槽的宽度、通风和PLC单元拆装的方便程度等因素。一般情况下,两个机架之间的距离应该在70~120mm。

     (5)电源。PLC对于电源线带来的干扰具有一定的抵制能力。在可靠性要求很高或电源干扰特别严重的环境中,可以安装一台带屏蔽层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一般PLC都有直流24V输出提供给输入端,当输入端使用外接直流电源时,应选用直流稳压电源。因为普通的整流滤波电源,由于纹波的影响,容易使PLC接收到错误信息。

      若PLC的外部环境温度高于规定值或将PLC安装在封闭的机箱内,就需要安装风扇进行冷却。

网友A:
对PLC的保护措施如果不到位   损失可能会很大哦

网友B:
PLC属于精密电子设备,使用环境还是要求苛刻。只要按照厂家说明书操作,一般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