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20-RS485奇怪现象

楼主(2015-11-16):
EC20-RS485与10台变频器通讯,不定时死机(发送和接收指示灯熄灭了)PLC断电后重新上电,又可以通讯了(指示灯又开始快速闪烁)。有谁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正常,楼主检查周围是不是有干扰源,楼主的传输距离是多远啊

楼主:
原先几个月都用得好好的,就是最近两三个月才出现这种状况。用两个EC20-RS485替换都会出现同样的现象。传输距离顶多20米,主模块用485与触摸屏通讯,这个扩展通讯模块EC20-RS485采用MODBUS与10台变频器通讯。如果说模拟布线有问题,那个发送指示灯应该不会熄灭。现在问题就是除了电源指示灯亮外,发送与接收指示灯都熄了。至于干扰,这里就是几个变频。我现在搞不明白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程序上的问题了。这种状况会不会与主模块有关?可是主模块开机停机都挺好使唤(变频启停信号都由主模块给定),就是数据通讯有时失控,也就是EC20-RS485通讯指示灯熄灭之后,变频的给定频率,监控的电流都定格在死机的前一刻,机器还可以运行,只是快慢同步不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