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界面控制岛电仪表温度设定值

楼主(2015-11-16):
本人菜鸟,想通过脚本函数编写,用时间来控制岛电仪表的SV值,举例:设定温度500°一小时后设定温度为650°在半小时后设定温度变为800°就是不用每次人工来设定,事先设定好温度到时候SV值就变为事先设定的温度。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有没有通讯上,协议是否通晓?

网友B:
不用这样,你可以设定几个升温曲线,设定温度和时间,升温曲线用户可以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有没有通讯上,协议是否通晓?

首先要看你用的那种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有没有通讯上,协议是否通晓?

通讯上没有问题我都弄好了,就是用人机界面的定时器来控制预先输入好的设定值到时间自动输入。省的每次人工都要去输入,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
对: seaeast_王者之师军团 不用这样,你可以设定几个升温曲线,设定温度和时间,升温... 内容的回复!你是说用计划曲线吗?我觉得那个时间到了目标值温度没有到,好像时间还是自动走下一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