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plc90-30 不能在线 求助

楼主(2015-11-16):
刚接触ge的plc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线路都检查过了  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A:
缺少帮助文件呗

网友B:
期待大神详细说明,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我们用PAC RX3i CRU320 冗余 控制器,同样的工程同样的程序之前的能建立冗余正常运行,发现现在用的以太网模块ETM001 与之前用的外观不同,是不是固件版本高了,我的PME8.0 版本低了呢?问题如下:能用串口正常下载硬件配置和程序,控制CPU 起停,但是冗余起不来。用以太网可以在线控制起停,能下载程序,不能下硬件配置。下硬件配置时下到一半CPU 死掉 CPU OK 灯闪烁,必须重新上电才能从新在线,搞了两天了!期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帮助文件呗

还是搞不懂,可不可以再讲的详细点,麻烦了。

网友C(2020-10-1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