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松下C60的PLC,电机复位完成后往回走再复位程序

楼主(2015-11-16):
那位高手给个简短的电机复位程序,电机复位第一次到原点后,往回走一点再找原点停下。求指教啊。。。

网友A:
建议楼主悬赏, 或者到工控速派客发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悬赏, 或者到工控速派客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悬赏, 或者到工控...

已解决

网友C:
其实这应该不难的,只是第一步回原点,然后往前(或往后)再走一段,然后再回原点。

那么你先确定自动做好的的回原点程序是OK的,然后是用相对式或增量式走一段,再后来

就又回原点,是这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应该不难的,只是第一步回原点,然后往前(或往后)...

谢谢了,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