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伺服主回路接线问题

楼主(2015-11-16):
各位大侠,关于安川伺服主回路接线,如果使用单相电时,为什么看说明书上写着最好接L1、L2和L1C、L2C,为什么主回路不能接L1、L3或L2、L3。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不要又沉了啊!

网友A:
安川5系列100W,200W,400W,750W伺服驱动器接线端子上有L1,L2,L3,L1C,L2C,所以主电路接线方式为:如果现场只有单相220V,那么单相的L接L1,LI再接L1C;N接L2,L2再接L2C,L3可以空置不管。驱动器上电后会显示“F.10”,这时只要将参数Pn00b改为“0101”,保存后再上电,驱动器工作正常。注:参数Pn00b=“0101”其中百位上的1是将标准的三相220V切换为单相220V供电。个位上的1是让驱动器面板显示所有参数。

楼主:
这个我看资料有些,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主回路接线“L接L1和N接L3”或者“L接L2和N接L3”可以么,有什么影响没有?

引用 网友A:
安川5系列100W,200W,400W,750W伺服驱...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理论上L1/L3 或L2/L3是可以的,但是正常常规还是L1/L2.使用其他端子,很可能会损坏伺服。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问下:三菱定位模块FX3U-1PG怎样读取安川伺服Z相脉冲信号?必须将Z相脉冲信号转换成集电极信号输出吗??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理论上L...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CN1的19、20针脚接到三菱的脉冲接受口,当电机旋转一圈是会有脉冲输出的。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D(2019-04-30):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CN1的...

您好,我的变频器型号是SGDM 10ADA按单相电接法,报A.F1缺相错误。参数设置里没有Pn.00b,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参数?使得不报警,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