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60梯形图怎么下载到电脑

楼主(2015-11-16):
三菱E60数控系统里的参数梯形图等通过什么软件能下载到电脑里面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上载吧

具体你看看PLC内的通讯线接口,找通讯线将PLC与电脑连接,在相应的软件里

有上载菜单-工具栏。

不过一般的都会设置密码,无法上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上载吧具体你看看PLC内的通讯线接口,找...

 我的意思就是把系统的参数,PLC考到电脑里的,特别时梯形图,可以打开看哈分析问题,或者在线诊断的。不知道是不是用gxdeveloper软件?

网友B(2017-01-28):
三菱e60系统参数如何下传到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三菱e60系统参数如何下传到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JSTZTXYJR  三菱e60系统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