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实现先开先停逻辑

楼主(2015-11-17):
目前学习当中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具体想实现的目的大概如下:

四台水泵满足开机条件就依次开机,开机到达一定条件就逐台关机,为了避免单台水泵开机时间过长,所以需要统计每台水泵的开机时间,达到关机条件后优先关掉时间长的那台,开机也是如此,即先开先停,请问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
欢迎给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假如Y10控制马达,启动后每一秒D200计数一次,在需要停掉马达的时候D200和其他几个计数值比较,做出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Y10控制马达,启动后每一秒D200计数一次,在需...

多谢,我在试,但是该怎么比较四个数中最大哪个呢?

楼主:
大神,求救。。。。。。。。。。。

网友A:
好像填表指令可以自动统计最大值和最小值,你看看

网友B:
求最大最小值可以自己编个程序,用变址和FOR.....NEXT很简单就可以求出变址序号,就知道第几个是最大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最大最小值可以自己编个程序,用变址和FOR........

对我而言,太复杂了,只是初学者。。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期望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C:
我还不太懂,你控制方式如何,是自动还是人去启动,电机停掉之后如何做,就是整个工艺大概什么样,没这样的话就光说一点,没头没尾的,怎么做也是错的,没法往下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不太懂,你控制方式如何,是自动还是人去启动,电机停...

是这样的,水泵的开启和关闭是根据水温自动判断的,这部分已搞定,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给四台水泵开机信号,四台水泵间隔开启,到达水温后我给水泵关闭信号,考虑到水泵再次启动可能开两台就达到关机条件了,所以就需要上面提到的先开先停,避免单台水泵开机过程,其他没什么工艺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我还不太懂,你控制方式如何,...

我也是初学者,可能我的方法是比较笨的,我也厚着脸皮献丑了,我的方法是这样的:

1.计算2台水泵从最低温度到水温合格的时间,也就是最长时间;

2.后面就给四个水泵开始做个时间定时器,时间复位为上面最长时间,并把这四个定时器存入寄存器中;

3.这四个寄存器比大小,参考西门子的程序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84280&cid=1027 ;

4.有这四个里面最大的两个关水泵;

仅供参考,我也是没学多久。。。。

网友D:
4台开机时间各一个延时继电器T1,T2,T3,T4,数据放在D寄存器中D1,D2,D3,D4,

比较最大最小值,使用SER指令,SER D0 D5 D100 K5,

最大值的位置在D104里,比如D4最大,D104=4,灵活应用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多谢,没用过西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台开机时间各一个延时继电器T1,T2,T3,T4,数...

太感谢了,这个指令基本解决了我的问题,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