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论两类霍尔电流传感器及磁饱和现象

楼主(2015-11-17):
先让我们理解一下概念。

什么是磁饱和现象?

是指电磁式电流互感器铁芯中磁通密度大于饱和磁通密度之后,磁通密度不再因一次电流的增大而增大。

磁饱和的原因是什么?

Ø  一次电流过大,大于额定电流;

Ø  二次负荷过大,大于额定二次负荷;

Ø  电流频率过低,低于额定频率。

磁饱和都有什么危害?

电流互感器发生磁饱和后,一次电流与二次电流不再成比例关系,电流互感器不能起到正常的测量或保护作用,引发安全事故。此外,磁饱和状态下,铁芯中磁通密度大,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大,铁芯发热,容易损坏互感器。

两类霍尔电流传感器:开环式和闭环式。

开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也称:直放式霍尔电流传感器、直检式霍尔电流传感器等。

闭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也称:零磁通霍尔电流传感器、零磁通互感器、磁平衡式霍尔电流传感器等。

两种传感器的区别:

u  带宽区别:

  闭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具有很快的响应时间。实际的闭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带宽通常可以达到100kHz以上。而开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带宽通常较窄,如:LEM公司的HAZ系列开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带宽在3kHz左右。

u  精度区别:

开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一般线性度角差,且原边信号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副边输出会有不同。开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精度通常劣于1%。闭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获得较好的线性度和较高的精度。闭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精度一般可达0.2%。

磁饱和问题:

开环式:与电磁式互感器相比,开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磁饱和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原边电流足够大。不会因为电流频率低导致磁饱和,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优点,也是开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磁饱和特点。

闭环式:传感器未供电的情况下,副边补偿绕组不产生电流,此时,闭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相当于一个开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只要原边电流够大,就会发生磁饱和。正常供电,原边电流过大。这是因为二次补偿绕组可以产生的电流毕竟是有限度的,当原边电流产生的磁场大于副边补偿绕组能够产生的最大磁场时,磁平衡被打破,磁芯中有磁场通过,原边电流继续加大时,磁芯中磁场也随着增大,原边电流足够大时,闭环式霍尔电流传感器进入磁饱和状态!

详情请进入:湖南银河电气有限公司--产品中心-霍尔电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