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点DCS安装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楼主(2015-11-17):
分散控制系统(DCS)的安装、调试工作,对于保证机组高质量完成168h试运、移交生产、争创精品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对电厂的DCS在使用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做简单的分析。

一、DCS的安装要求

1. DCS对环境的要求

    安装DCS设备时,安装环境对DCS的运行状况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要十分重视安装DCS设备的环境。安装DCS设备必须在其室内装修、消防、空调等安装工作结束,环境清洁,温度、湿度适宜,必要时在投用空调的情况下才能开始送电调试。以避免因温度损伤和积尘脏污给以后的设备运行带来隐患。在室内粉尘多或地沟密封没有封好时,宁可暂时不开DCS系统的风机,也不要将灰尘大量吸入机柜的卡件内。计算机系统附近不应用较大的动力电器设备和变频器设备,不应在计算机室内使用较大功率的对讲机、手提电话等,即环境磁场强度应限制在计算机系统规范所允许的最小磁场强度以下。经验还告诉我们,当冬季零下的低温投运时,也对机器的伤害很大。故当门窗没有装好,或处于零下的温度,空调没有投运时,DCS也不允许使用。

2. DCS对接地的要求

   控制系统的接地是为了给整个系统提供一个统一的、公共的、以大地为零的基准电压参考点。当供电或设备出现故障时,通过有效地接地系统承受过载电流,并迅速传至大地。还可以为DCS设备提供屏蔽、消除干扰。因此,正确的接地是保证控制系统能够稳定、安全运行的关键之一。DCS对接地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经验表明,在调试、试运阶段,很多热控系统的故障是由于接地不当引起的。

在接地系统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有:(1)连接头未压焊或焊接不牢造成虚焊;(2)螺栓连接点因震动而引起松动;(3)连接点因腐蚀引起接触不良;(4)接地极少电阻太大。一般当接地极少于3根,地极长度小于1.8米,都难以达到要求 ;(5)地线布线不合理。必须要求安装公司按照我们提供的图纸,而不是将我们的逻辑地,电气地等接到一起就完事,所有的支线都应最后汇到接地铜排,再接到接地极。

    3. 对电源系统的要求

控制系统对电源系统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有2路电源,通过现场试验保证2路电源之间可以正常切换。通常将其UPS电源接到A相,保证DCS系统通常处于使用相对好的电源。还必须做停电试验,看电池能否供电,然后让甲方填写试验投运记录。

二、DCS调试中的主要问题

1.  DCS的静态调试

 在DCS调试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DCS的受电工作。如果受电工作做得不够仔细,可能造成模件、CPU、甚至主机的损坏。

受电前应主要注意的事项:(1)检查电源回路的绝缘;(2)系统的接地电阻是否满足要求;(3)各分路电源开关应在断开位置;(4)全部功能模件应在拔出位置;(5)必要时应对供电电源波形进行检查。

    受电中应主要注意的事项:(1)受电顺序应从总电源开关,机柜电源开关,到模件和子模件逐级进行;(2)受电应逐机柜、逐系统进行,待一个机柜/系统受电测试完毕且恢复正常后,方可给下一机柜/系统受电;(3)受电过程中如遇问题发生,应立即停止受电工作,待分析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再行恢复受电。

    注意:有一项是我们经常忽视的,即4-20mA的AI的信号,有外送电和不送电之分。经常有人靠试验来定,发现信号不正常时再去改端子板设置,这是不允许的。因为通过信号线,两个不同的系统直流24V就连接到一起了,系统有两个直流电源相加和相减的情况可能为48V或0V。当出现48V时,就可能将电路中的电解电容击穿。由于各电路的不同还可能出现24V电源并联的情况,电路损坏可能就厉害了。如果错将220V线接入,那就肯定把端子板烧焦了,应记住虽然电路里有隔离电路可不保护了端子板。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往往不检查外供电的DC24V电源的负极是否接地。当不加4-20mA/4-20mA隔离器时两个电源在一个电路里工作,我们的24V负极接地了,他们的24V如果不接地(浮空),线连过来没有相对电位,这是测量对地电压有时是48V,它们电路的电压形成的泄漏电流都靠我们电路板的小铜钵流入大地,就会烧坏我方的电路。实例,华明水泥的DCS系统不接地,曾把我们的变频器烧坏了两块I/O板。

DCS与外接设备传动试验前,先检查端子柜与外回路的接线正确无误,用万用表检查该设备对应模件所有接地点的接地情况以及对地交、直流电压,不应有强电窜入。检查无问题后再插入模件进行试验,试验结束后将模件推出。

尽量不要带电插拔模件。

  尽量不要当设备已经投运时在线修改和下装修改组态。

加强安装与调试的协调工作,避免同一系统的交叉作业。F

l

三. DCS的动态试运

       1. 缺陷处理

机组运行过程中缺陷的处理一定要非常慎重。缺陷处理前,应先填写缺陷处理单,运行人员联系并经过批准后再进行处理,以免导致机组跳闸。因为调试时可能对正在运行的设备产生影响,必须通知运行人员得到操作人员同意,必要时还要办理手续。

在调试中进行自控投入时,要注意可能由于你的PID参数不正确,会造成阀门的快开快关或到跑到极限位置,这在多数系统中是不允许的。要将K值偏小(或比例度偏大)I 积分时间偏大,D微分偏小,设在稳妥的位置,观察系统控制的情况,再做进一步的调整。

因为系统中的执行器、变送器还有我们组态中的多回路的调节器都是有各自的作用方向(即正、反作用),所以要靠我们的调节器来确定最终的正、反作用。如果将调节器的正反作用设置错误,由于正反馈的作用会造成执行器向相反方向快速操作。所以,在生产装置没有正式投运前,我们就必须将调节器的正反作用试验好。

很多大滞后系统,有时投上自控是很难的。当自己对工艺还不十分了解时,就不要轻易的投入自控。

    2. 信号隔离

在很多现场的调试过程中,发现凡是就地电动调节执行机构的电动调门, 在指令回路中均需加装隔离器。主要原因是由于DCS中指令的电源接地,直接接至大地,而电动调门的地线不接地,导致电源不匹配使得调门不能正常动作。加装隔离器后DCS的电源浮空,与就地一致。常见的有送风机动叶、引风机静叶、一次风机导叶等,均需加装隔离器。(原因就是前面的叙述了)

楼主:
我是大陆机电工程师,我们公司专业做自动化控制系统集成服务23年,这是我从事多年DCS工作的一点拙见,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经验,共同进步。

网友A:
楼主的经验之谈,很谦虚啊

授精了

网友B: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啊。

网友C:
总结这么好的资料,楼主辛苦!

网友D(2015-12-29):
这贴值得学习下abc

网友E(2022-03-02):
经验之谈,学习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F(2022-06-08):
跟着高手学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