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较基础的提问

楼主(2015-11-17):
最近从接到新项目,领导让我去做,本来原先弄施耐德西门子还不是很通,现在改用三菱Q系列,以下有几个小问题希望各位帮助下,看了一天的手册,还没看懂:

  1. [= K4X0 D3]此句话在手册上说是X0-XF与D3来比较,为什么K的单位是4位呢?

  2. [D= K8X0 D3]此句话在手册上是X0-X1F与D3、D4比较,这个彻底蒙了,D不是双字节么,那么K的单位按照上面就是8*8是64啊,不是32啊!

  3. $=是啥意思,字面上=是16位,$=是ASCII码逐字比较,不懂啊,谁能给举个例子啊!

  4. 学校的时候学过一段FX2N系列,知道M8000等特殊继电器,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Q系列编程手册上找不到SM400等特殊继电器,求哪位高人给一份更完整或者带特殊继电器的手册,谢谢~!

网友A:
K1X0为X0--X3,K2X0为X0--X7,K3X0为X0--XB,K4X0为X0--XF,K1X0为4个,K8X0就是4*8=32个,Q输入地址为16位进制,即0----F,32个即为X0---X1F

楼主:
我想问下,K就是4么?与前面比较符号无关么,还有$=是啥意思啊???

引用 网友A:
K1X0为X0--X3,K2X0为X0--X7,K3X...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X0为X0--X3,K2X0为X0--X7,K3X...

还有[DBCD D3 K5Y40]为什么就是将D4以BCD码的形式存到Y40到Y53而不是Y59呢?

网友A:
K是十进制标志,K5Y40为从Y40开始的20个地址,就是Y40--Y53。

网友B:
  1. [= K4X0 D3]此句话在手册上说是X0-XF与D3来比较,为什么K的单位是4位呢?

    答:K1=4位,这是组合位

2.[D= K8X0 D3]此句话在手册上是X0-X1F与D3、D4比较,这个彻底蒙了,D不是双字节么,那么K的单位按照上面就是8*8是64啊,不是32啊!

    答:由一问可得,K8=8*4位=32位

3.$=是啥意思,字面上=是16位,$=是ASCII码逐字比较,不懂啊,谁能给举个例子啊!

    答:AND$= D0 D2

4.学校的时候学过一段FX2N系列,知道M8000等特殊继电器,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Q系列编程手册上找不到SM400等特殊继电器,求哪位高人给一份更完整或者带特殊继电器的手册,谢谢~!

    答:特殊继电器在GX WORK2编程软件  工具栏  右上角的帮助里面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