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松下PLC或者更多台跟一个7寸显控屏如何连接通讯

楼主(2015-11-17):
各位大侠,三台松下PLC或者更多台跟一个7寸显控屏如何连接通讯,是不是要用RS232-RS485转换器的?用什么协议的??谢

网友A:
楼主,发帖标题很重要哦,给你更改了一下

网友B:
没这样用过,等用过的高手来解答!

网友C:
不明白楼主在说什么,触摸屏最多可以连接两台PLC,再多了我没有见过,一般都是连接一台触摸屏!

楼主:
就是要用到十多轴脉冲,想用4个松下PLC(4轴的),一个显控触摸屏控制,是不是要做成主从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要用到十多轴脉冲,想用4个松下PLC(4轴的),一...

是的,楼主说的对

网友D(2017-10-30):
楼主、请问你的几台plc怎么在一个梯形图中实现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