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 smart的485总线,最多能接多少台从设备

楼主(2015-11-17):
关于S7-200 smart的485总线,最多能接多少台从设备,谢谢!!

网友A:
你一定要让我发这么多字么?32个

楼主:
知道了,谢谢aaaaaaaa

网友B:
加点中继放大器,可以接更多

网友C:
距离50米,数量31个或者31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点中继放大器,可以接更多

 加中继器后,中继器所带的设备是否会有延时吗?中继器一般是纯硬件的还是单片机转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50米,数量31个或者31台

 也就是说在50米总线上最多只能接31台从机,想再接的话还得接中继器